Naza M Lite 报错,传感器初始化异常

楼主(2015-06-27):
用的是达亚 550 机架,Naza M Lite 主控,已破解升级V2
上午从大概10米空中摔了一下,然后就无法启动了,连接调参软件报出以下异常:
传感器初始化异常,可能是严重的摔机引起,请联系我们客服或者代理维修。
有没有遇到过的,这种问题该怎么维修?

用调参软件看了一下 加速度计Y轴输出显示错误,是不是主控坏了?

网友:
是摔脱焊了吗?正常使用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建议刷回lite固件试试,不行的话返厂吧。记得返厂前一定先刷回lite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