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图发射

楼主(2015-06-27):
请教以下有关资料,传图跟图传,还有数传有什么区别,心机已装好,正准备入手航拍设备,所以对以上几个问题还是很迷茫,请教有关人士提供的资料参考参考

网友A:
图传是用来传输摄像头图像的,数传用来传输飞控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是用来传输摄像头图像的,数传用来传输飞控数据的

如何提高遥控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提高遥控距离

加大发射功率   或者   更换 433 遥控

网友B:
图穿选择1.2的比较远,但是不合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穿选择1.2的比较远,但是不合法

1.2指的是什么,在山区航拍哪来的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1.2指的是什么,在山区航拍哪来的法

小心山上有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