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请教泡泡老师好赢铂金30A通电不响

楼主(2015-06-27):
我就换了4轴的接收机然后校准油门,  ,4轴通电前面2个电调好的后面2个电调就就不好了。。不响就不好做油门校准了。。。不知什么原因。。
,,

网友:
好赢铂金是没有UBEC输出的,你是怎么接线的?
难到前面二个和后面二个接线方法有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老师接线是一样的,,,我还没动接线,,就换了遥控的接收机,,,就变成了前面2个电机转后面2个电机就不转了,,,以前校准油门就好了,,这次通电后面电调没声音,,,校准后就前面电机转后面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