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源码怎么下,git提示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

楼主(2015-06-27):
cc3d源码怎么下,我用git下提示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pJMcKYJ
密码:x15k
你确定地面站下全了吗。。。

楼主:
不是下地面站,也不是升级固件。

是要下飞控的源代码

网友:
试试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git bash

网友A:
问下用哪个软件对cc3d进行编程?vs可以吗?

网友(2016-05-11):
引用 网友A:
问下用哪个软件对cc3d进行编程?vs可以吗?

CC3D用的是STM32单片机,可以用Keil

网友(2016-07-07):
你好,请问源码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