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罗盘指向不准能这么调吗?

楼主(2015-06-27):
总是感觉罗盘偏角很大,可是校准了很多次也没啥效果,如图,如果使用自动发现磁偏角是-6,仍然偏,索性手动改成-30,感觉好多了,之前一只有定位不准的情况。请教大神,这样直接改行不行?

网友:
一般校准和使用时远离磁场(音响、复杂电磁环境)是不会有大的偏差的

网友A:
你的罗盘好像被磁化了呢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罗盘好像被磁化了呢 ?  ....

不是吧,TUTU大神,那怎么办?消磁器?

网友:
你在论坛里找一下山东华硕双罗盘校准的视频 我手机上的 不太好给你发链接 再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43&highlight=%E5%8F%8C%E7%BD%97%E7%9B%98

感谢TUTU大神提醒  ,原来真的罗盘前向指向搞错了,调整后定点和自动返航已经实验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TUTU大神提醒,原来真的罗盘前向指向搞错了,调整后定点和自动返航已经实验成功了

不客气 多潜水 多看教程  祝爽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多潜水 多看教程  祝爽飞哈

谢谢,同祝同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