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

楼主(2015-06-28):
在PIX地面站上   遥控解锁 四轴就自己往一个地方   自己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在PIX地面站上   遥控解锁 四轴就自己往一个地方   自己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先检查模式,一般自稳模式起飞不可能自己飞走,自稳和定高无风环境小范围飘,有风肯定刮走。再就是加速计不水平导致起飞偏航、倾斜,不推杆控制就会感觉自己飞走

网友:
你说的是地面站上面 飞机自己在动是吗 ?    是你的gps没有信号 或者是hdop太高引起的吧   拿到室外有卫的地方再试

网友:
请勿重复发帖啊 兄弟 你说的是地面站上面 飞机自己在动是吗 ?    是你的gps没有信号 或者是hdop太高引起的吧   拿到室外有卫的地方再试

楼主:
不好意思啊   在室内试的    没有数传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我还发的图片   也看不到啊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就是你在室内的关系 定位不准  无关紧要  出去就好了

网友(点评):
{:哦 没事就行 怕去室外 解锁加油 一键放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