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450用APM飞控在定高模式飞行时突然蹿高

楼主(2015-06-28):
如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重新刷固件、校准也无济于事。

网友A:
试试给气压计覆盖海绵,还不行可能气压计有问题

网友:
气压计有问题的概率大一些 反装所有桨 大油门 地面站看看气压计有没有异常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给气压计覆盖海绵,还不行可能气压计有问题

兄弟 我的飞狗都送论坛了 你也别藏着了 没用就赶紧送了吧 哈哈

网友:
妈蛋,今天调试也是这样,一下子就窜得很高,赶忙切自稳模式,要不然差点就飞丢了

网友:
看到隔壁的帖子,我没有减震器,希望楼主看一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3122&pid=313899

网友:
這應該是震動大的原因了,來看下如何查看震動吧,如果過高就會出現這個問題的,我的教程地址: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469&extra=

网友:
我也是啊,我是油门推到一半就窜很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我的飞狗都送论坛了 你也别藏着了 没用就赶紧送了吧 哈哈

都还没到

网友:
飞控震动会带动气压计震动影响气压计数值吧

网友:
要到終端中 setup 清除 erase  重新校正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人出主意,问题已解决。是这样,我的飞控是有减震座的,飞行也还比较稳定。买的APM原来就带有一块黑色海绵。后来听一位玩四轴的模友说,气压计上的海绵要厚一点,最好有点压力顶住壳,于是在原有海绵的基础上加了一块约5毫米的珍珠棉压住,问题迎刃而解,跟定高有关的模式突然都正常了。我也不知道这种方法有没有普遍性,有类似问题的朋友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