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摔了下~还能用不

楼主(2015-06-28):
今天各种爽飞,各种动作,冲浪者,然后撞电线杆子了,下来的时候才发现,电池歪歪了~亲们看下,还能用不?

网友:
貌似有问题啊

网友A:
你看看这两个地方是不是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两个地方是不是破了

看着有点破了~,里面不知道是什么,还不是金属片

网友:
在哪买的冲浪者

网友B:
破了就最好不要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着有点破了~,里面不知道是什么,还不是金属片

电芯的外层包装皮破了这电芯也就是废了,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C:
包装烂了,基本不能用;如果你能把烂的地方能坚固的密封还是可以用的,我之前的电池鼓包后,看论坛里有说可以把鼓包里的气放了,于是照着做扎了个孔放气,后来粘好继续使用了

网友D:
不漏就可以用 漏了粘好了也可以用 建议不要再上机了 地面用还是可以的 电流过大的话有风险

网友:
某宝。。
是个空机,好象是99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破了就最好不要用了

好的,闻者有电解液的味道,已经撇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芯的外层包装皮破了这电芯也就是废了,你自己看看吧

废了。。,闻者有电解液的味道,有点像酒精的味道。
已经撇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包装烂了,基本不能用;如果你能把烂的地方能坚固的密封还是可以用的,我之前的电池鼓包后,看论坛里有说可 ...

算了。。
有危险。。
还是不了,哈哈 有点酒精的味道,是不是电解液的味道。
已经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漏就可以用 漏了粘好了也可以用 建议不要再上机了 地面用还是可以的 电流过大的话有风险

已经撇了,有次见到魔友自由落体炸鸡,直接着了。。。

网友:
已经撇了。。。
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两个地方是不是破了

废了。。,闻者有电解液的味道,有点像酒精的味道。
已经撇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闻者有电解液的味道,已经撇了。。。
谢谢

嗯嗯  做好处理哦  不要乱扔  污染环境

网友:
看来这次的最佳答案就是我哒啦

网友:
破皮就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包装烂了,基本不能用;如果你能把烂的地方能坚固的密封还是可以用的,我之前的电池鼓包后,看论坛里有说可 ...

以我的经验,鼓包电池扎破后内阻更大,不能用作动力电池了

网友:
如果穿了就有危险 ,看清潔有沒有

网友:
不建议用,安全处理掉吧,留着潜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