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在起飞时不平衡2号电机和3号电机先起来

楼主(2015-06-28):
APM2.8飞控在起飞时不平衡2号电机和3号电机先起来,这样就飞不了失去了平衡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就是后面先起来呗,看看桨和电机顺序是不是装反了,正反桨,前面2个电机和后面2个电机,方向都是往飞控的方向卷,另外看看电调油门校准~

网友:
要是能起飞,只是不平,看看重心,和飞控安装是否平稳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
是不是水平校准的时候飞控没放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