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解锁

楼主(2015-06-28):
我的APM2.8飞控四轴飞行器现在有解不了锁用的华尔7E遥控求那个大侠帮忙解决在此多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对不起了,我没有用过APM..

网友:
校准电调,校准加速度和陀螺仪,罗盘,选对固件模式~,遥控通道学习~就这些,不多,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连地面站看提示

网友:
先确认在什么飞行模式下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