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QQ飞控,用天地飞6二代如何校准油门

楼主(2015-06-28):
老鸟们,我想问,我用的QQ飞控,用天地飞6二代如何校准油门,之前在网上看的方法不对,已经摔机啦,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上电油门最大没有听到didi,那就是油门反了,通道反向设置,再上电,听到didi打最低......

天地飞的油门通道在有些飞控上要反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电油门最大没有听到didi,那就是油门反了,通道反向设置,再上电,听到didi打最低......

天地飞的油 ...

我上电后,一直是连续听到di di di 三声。。然后我把油门打最低后,听到一声长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电油门最大没有听到didi,那就是油门反了,通道反向设置,再上电,听到didi打最低......

天地飞的油 ...

没通电之前,是把油门打最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通电之前,是把油门打最高吗??

正常的油门行程校准:开控,油门打最高,飞机上电,听提示音操作。另外检查一下信号线是否接对了。

不同的电调,提示音不同。

你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油门行程校准:开控,油门打最高,飞机上电,听提示音操作。另外检查一下信号线是否接对了。

不同 ...

好盈乐天20A电调,

网友:
1.确认信号线没有插错。
2.遥控器油门正反先确认好,正向听不到didi,就设置反向。
3.重新开控,油门打最高,飞机上电,听提示音操作。

再不行,上视频,上照片,会有很多人帮你。

网友B:
我也是用QQ飞控学飞四轴的,挺不错的飞控

网友(2016-10-26):
上面讲的已经很详细了,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QQ飞控学飞四轴的,挺不错的飞控

你的也是QQ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QQ飞控学飞四轴的,挺不错的飞控

给点经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