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朗宇X4108S电机,APC1447的桨

楼主(2015-06-29):
用朗宇X4108S电机,APC1447的桨只用子弹头,不用送的那个自锁螺丝,行吗?

网友:
只要上浆后子弹头可以锁紧就可以。

但是自锁螺丝,起码一定程度上减少射桨,感觉比子弹头安全。

网友:
肯定是螺母安全~

网友:
自锁螺母质量应该比子弹头轻,也能减少射桨的几率,且不易损坏,就是使用的时候要用扳手。要是我的话,我一定选择自锁螺母

网友A:
如果是自锁的电机怎么用子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锁的电机怎么用子弹头?

自锁的螺丝很短,不影响再上子弹头。就是自锁螺丝上起来很麻烦,很紧,担心上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