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H4-3D云台 AV输出如何连接

楼主(2015-06-29):
请问大家精灵2装H4-3D云台 av输出线要怎么连接 图传是创新科TS832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用原配置的就可以, 打開精靈腳架上天線邊上的線你看到四根線的,其中兩根是電源線,接832的電源輸入12V,另兩根是視頻線,接在832的視頻輸出上就OK了!很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配置的就可以, 打開精靈腳架上天線邊上的線你看到四根線的,其中兩根是電源線,接832的電源輸入12 ...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