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从3S换到4S开始抽风

楼主(2015-06-29):
配置是:F450+APM2.6 (6M天线) X2216电机   1047桨 好盈铂金30A   ;问题如下:开始一直用的3S很正常,悬停能用个4分钟的样子;鄙人新手除了小炸了一次(机架螺丝未上紧,飞着飞着之间掉下来)之外无其他问题。想想飞的时间太短了,想飞爽一点于是买了一块花牌4S  5200ma 电池上到飞机上,起飞飞机就像抽筋了一样一下掉下来一下又飞上去(期间电机像喘不过气一样),我大着胆子推油门抽筋抽着抽着直接翻转了盖在地上,所以不敢飞了;开始怀疑飞控坏了后面换上3S 2200ma电池马上又正常了。想问下各位兄弟是怎么回事儿,图传其他什么的都还没装上去呢。新手不能附加图片么

网友A:
电机堵转?仅供参考,;楼下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堵转?仅供参考,;楼下的回答

我觉得电调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大,毕竟他是正常飞过的,既然他都说了炸过了,可能是那个时候电调出了问题

网友C:
换配置了pid要重新调的 你调成默认 飞飞试试 如果能飞 就自动调参

网友D:
做个油门行程校准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调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大,毕竟他是正常飞过的,既然他都说了炸过了,可能是那个时候电调出了问题

感谢你的答案,我炸过一次后发现桨断了4只,换了过后没出现过问题,只是换成4S电池过后,我当时是把3S跟4S带在一起的;3S电用完了继续换4S上,开始飞3S是正常,换成4S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配置了pid要重新调的 你调成默认 飞飞试试 如果能飞 就自动调参

感谢版主,我换电池了也要重新调PID吗?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调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大,毕竟他是正常飞过的,既然他都说了炸过了,可能是那个时候电调出了问题

炸过后换桨了一直正常

楼主:
额,忘了说了我APM买来一直用的是它默认的,发现飞得很稳一直没动过,我的理解是变重了所以飞机吃不消。要让飞机吃得消就要重新设置下PID;默认的PID飞得很稳可能只是运气问题,现在换电池了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飞机多重?

楼主:
我手里没秤  ,倒是我感觉得到电池4S 5200ma比起我的3S 2200ma重了很多,并且我的脚架就是用的直升机的脚架,很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油门行程校准会不会好?

做了,不行

网友B:
哦~看到版主的意见我突然想到了!以前小海等等人在给参考参数的时候都问了一个事!你用的是3s还是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看到版主的意见我突然想到了!以前小海等等人在给参考参数的时候都问了一个事!你用的是3s还是4s

我是一起用,3S电池电用完了继续换4S电池,3S飞着是正常的,4S电池就要抽筋

网友:
貌似是4s电比3s电猛,自己把握不好导致的,如果有视频的话就能更好地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起用,3S电池电用完了继续换4S电池,3S飞着是正常的,4S电池就要抽筋

这是我分析的结果哈:对于电机来说,增大电压就可以提高电机的输出!现在你用的是3s的电压,根据这个动力输出设置好了pid。也就是说在这个p值下,3s的动力给了飞机一个合适的修正力量,但是你后来换上了4s同样的p值却给了一个大于这个修正力度的,所以咯,次次修正力度都是超过了合适值,结果就是抖抖抖然后翻

楼主:
现在我正在找天7如何自动调参帖子,好难啊!7通道居然是个3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配置了pid要重新调的 你调成默认 飞飞试试 如果能飞 就自动调参

TUTU大神,如果是由3s2100mah更换为3s5000mah引起重量变化需要重新调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TUTU大神,如果是由3s2100mah更换为3s5000mah引起重量变化需要重新调参吗?

如果是电池节数没有变化的话 重心和之前差不多  基本不用重新调参  我6500和电 和 8000电 飞起来没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池节数没有变化的话 重心和之前差不多  基本不用重新调参  我6500和电 和 8000电 飞起来没什么差 ...

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池节数没有变化的话 重心和之前差不多  基本不用重新调参  我6500和电 和 8000电 飞起来没什么差 ...

大神的我的电池重量明显变重很多,那现在说明就是PID的问题了吗?我现在还能用3S  2200MA和 4S 5200ma一起飞吗?我是3S电用完了换成4S的,我想一起用的话我该怎么做呢?是换3S到4S电池就自动调参一次吗?还有我的是天7的控,我用自动调参是因为K4开关是个3段开关而我又不知道到底切到哪一档自动调参才开始工作所以设的6通道为自动调参按钮也就是那个旋钮,有影响吗?我旋钮是需要转到多少才是自动调参呢?

楼主:
今天去试飞了,自动调参无用,飞机还是老样子上3S电池正常,上重很多的4S电池切定高状态自己会掉高度,还是上下一抖一抖的;并且自动调参设在天7旋钮通道上很不科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试飞了,自动调参无用,飞机还是老样子上3S电池正常,上重很多的4S电池切定高状态自己会掉高度,还是 ...

那你就看一下震动吧,如果是定高自己来回上下加油减油,就看下是不是由于重量加大引起了电机的共震之类的

网友F:
我也是新手,刚突然想到,换成4S电池的话,APM默认的油门中位是不是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新手,刚突然想到,换成4S电池的话,APM默认的油门中位是不是需要调整?

APM默认的油门中位是什么,在哪里?

网友G:
既然4s就比3s电压高,电调出来的降压电压是否固定,用万用表看下吧,感觉是电调的问题,重量影响不应该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4s就比3s电压高,电调出来的降压电压是否固定,用万用表看下吧,感觉是电调的问题,重量影响不应该这么 ...

那现在电调输出是3相电了怎么测呢?测任意2条线吗?还有遥控油门打多少呢?

网友H:
遇到同样问题,帮顶.     感觉是机架硬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现在电调输出是3相电了怎么测呢?测任意2条线吗?还有遥控油门打多少呢?

测电调给apm供电的bec两条线的电压

网友:
参数需要重新调一下

网友:
试一试调pid 和~ 动力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遇到同样问题,帮顶.     感觉是机架硬度不够...

感谢,最近一次飞行发现确有机架电机臂抖动严重,电机摔过一次;当时是是一侧着地造成电机加油异响,但是上3S电池无影响未管它;所以换大电池后负载加重;电机堵转,就是被摔那一侧,一抖一抖的直接翻转盖到地上!现在我是把摔过那电机换到对角位置,飞大电池稍微正常。3S电池无影响将就用吧!后面买大机再说,我现在已经凑好了E800动力!就是差个机架了!就是不知道X500和H4   680如何抉择,X500好漂亮但是不可以折叠!哎

楼主:
至此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