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DIY】osd 数传 和二为一在也不占地方了

楼主(2015-06-29):
下面我们就一步一步作死。

首先从淘宝搜索433模块,搜到以后,我们选择3dr版本。
其次是连接模块和串口,呵呵小康的串口也是自己diy的。很好使。
apm连接数传。

打开apm设置软件,设置串口及波特率。
先点重制,当然小康之前已经连接好了所以有了远程端,新的模块是见不到的哦。记得接受和发射都要
保存设置
发送远程

再次保存。433的对码就完成了
关于串口接线。看下图
这里我们用到vcc  dtx gnd drx,注意要说的就是vcc是3.3v

焊接天线和线路,具体参考apm  osd和数传连接。
这里要说一下,apm的是4根线,我们还记得433模块要3.3v,哈哈哈小康比较懒木有焊接3.3v稳压
那么就从飞控上面借好了。
搞定,哈哈哈哈哈哈哈
通电,
看样子没问题哦
连接软件试试吧,呵呵没问题。成功连接
天线包个热缩管
osd也正常显示。哈哈哈,osd有点乱,没修改嘻嘻
好了 今天就到这咯,更多好玩的diy关注小康

网友:
第一个坐板凳

网友:
APM的3.3V负担有点重哦。为了保证飞控的安全性,3.3V尽量用DC-DC产生吧。飞控不安全其他都为零。APM的3.3v本来就是余量很小的。

网友A:
技术贴 支持了 ! 你要是能要求出来如何放大功率数传 我拜你为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 支持了 ! 你要是能要求出来如何放大功率数传 我拜你为师

呵呵這個不好办,要是想远距离就要換功率芯片。

网友B:
用飞控的3.3v给数传供电 简直是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飞控的3.3v给数传供电 简直是作死

哈哈哈哈!还好吧,我就是這樣的作死

网友(2015-12-13):
433可以这么做,那么,2.4和5.8也能这么做吗?期待后续

网友(2017-08-02):
漂亮的姑娘我爱你

网友(2017-11-03):
看不懂,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