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为何要双接收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5-06-29):
弱弱问下图传为何要双接收有什么优点?

网友:
大致是这样子的吧:超视距了,单接收如果接收出问题,就等着炸机,切返航有可能撞倒树或者建筑,不安全。双接收多一个备份,不怕有一路出问题。

网友A:
双接收(分集冗余接收机)解决的是天线角度问题,一个平板接收远距离小角度(天线要对着飞机天线),近的用蘑菇或者棒子天线全角度接收,接收器根据图传信号强度自动选择信号最强的。这样既可以飞远又可以飞高。单接收用平板距离远角度小,棒子或蘑菇天线角度大距离近,根据自己需要来,一般不算差的图传400mw用蘑菇500米稳定松松的(空旷),平板1000米。

网友:
性能更稳定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偶明白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接收(分集冗余接收机)解决的是天线角度问题,一个平板接收远距离小角度(天线要对着飞机天线),近的用 ...

请问双接收在接收机上用的同一接口么?自己diy一个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双接收在接收机上用的同一接口么?自己diy一个口?

什么同一个口,问的清楚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同一个口,问的清楚些

请教下,蘑菇电线和平板天线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蘑菇电线和平板天线接在一起?

分集冗余接收内部其实就是两个接收,电路设计加了一路信号强度判断自动输出最强的一路信号,有两个天线接口,一般上一个平板一个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