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云台不能控制 俯仰 大神进来看下是不是要飞线

楼主(2015-06-30):
论坛淘的一个控制 板子 经调试除了俯仰不能用遥控控制外其它都正常  横滚能正常控制 遥控接收那些都没有问题,查了下说有的板子控制俯仰要飞线

网友:
毛子板 ?    三轴在一起的还真没见过 .     按照两轴的毛子板的方法去接行不行 ?

网友A:
不需要,在设置裡面把横滚换成府养,然後用府养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在设置裡面把横滚换成府养,然後用府养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這樣干

网友C:
你好 我最近也在调两轴的云台   能交流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在设置裡面把横滚换成府养,然後用府养控制

已搞定 是328P的问题  换了个重刷固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最近也在调两轴的云台   能交流下吗

好啊我QQ 730041454

网友:
免调无刷云台,还需要调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