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大神帮忙

楼主(2015-06-30):
四个电机同时上电   没上浆   转了一会  其中有一个电机很热   还有一个在怠速的时候拿手摸电机外壳 感觉一点劲都没有   一碰就停了   加油门以后就正常了   现在还没飞过 不知道上浆以后怎么样     MR出品的4822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0817

90818

网友:
楼猪这是什么机架

楼主:
我也不知道   二手收的  伞型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电机有无异响 ?  想没想过是因为飞控觉得这个角度偏低而加大的电机的转速 ?

我建议你把电调信号线直接接到接收机上去测

你可以先按照我说的方法去测  如果测试确实一个电机有问题   继续跟帖 @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无异响 ?  想没想过是因为飞控觉得这个角度偏低而加大的电机的转速 ?

我建议你把电调信号线直接 ...

没有异响   只是怠速的时候没有劲   加油门就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   二手收的  伞型的

多少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无异响 ?  想没想过是因为飞控觉得这个角度偏低而加大的电机的转速 ?

我建议你把电调信号线直接 ...

老大威武

网友C:
电调电机交换比较下,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收的?

300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电机交换比较下,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电机和电调都焊在一起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想解决问题 还不想动手 ....

网友:
确保电调校准没问题,还是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电机电调交换法实验一下来确定是电机还是电调问题

楼主:
今天机机成功没起飞   电调烧了一个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D:
估计是你焊接质量不咋的,造成电机与电调的线有虚焊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是电调的问题,电调有虚焊的地方,要不怎么就烧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你焊接质量不咋的,造成电机与电调的线有虚焊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是电调的问题,电调有虚焊的地方,要 ...

可能是  以换上新的电调   电机了    有时间再试试      又买了个40W的电烙铁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检查好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