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Q飞控起飞后一直上下左右飘来飘去

楼主(2015-06-30):
配置
E300电调,QQ飞控,富斯T6遥控器

遥控的设置我是根据http://www.moz8.com/thread-41773-1-1.html这个帖子来设置的
虽然我的是T6,可是应该差不多

QQ飞控的感度按钮我也试过了,基本是飞一会就测试改一下
总是会往一边倾斜,我看了视频,大家都是可以直接平稳上升,也是用QQ飞控

虽然我知道这个控很一般,但是简单的飞起来应该没问题才对吧= =

我就在想,是不是哪里没设置,或者是油门曲线?或者是飞控的安装位置?我的安装位置是放在底部的板子中间,我想改到上面的板子的中心位置,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点

还有其他的调整方式吗?求帮助~~

网友A:
基本正常,QQ飞控是最最基本的一个运算,飞起来不稳定,尽快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正常,QQ飞控是最最基本的一个运算,飞起来不稳定,尽快换掉吧

换apm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换飞控是必须的,最后不是咋机,就肯定越飞越远,拜拜啦。

网友:
普通QQ飞控不带自稳,飞起来遥控微调可以纠正一点姿态,主要还是操控不断微操保证平稳,QQ super飞控带自稳,可以换APM飞控功能多也就200多点单飞控

网友(2016-10-26):
注意看看风的情况,再看看副翼的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