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人求助,APM方向错误

楼主(2015-06-30):
APM2.8,向前打舵向后飞,是飞控和接收连线的问题吗?

网友:
遥控里对应通道设置一下反向

网友:
在遥控器上设置通道反相

网友A:
没好好上课,教程里有教,升降杆,滑块运动方向必须是反的,你正了吧?

网友:
我也是讲的,不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好好上课,教程里有教,升降杆,滑块运动方向必须是反的,你正了吧?

怎么恢复呢?遥控是FS T6

网友:
通道设置,我也是富斯控,function 里,有个reverse点开,好像是第四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