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DIY】diy伞翼机

楼主(2015-06-30):
大家好,这是我制作的微型伞翼

起飞重量:35克,
推重比:1
翼展:400mm
动力:8.5MM空心杯减速组
接收:F939接收,自带2个舵机
这架飞机飞也不错,易操控,
飞过程中可快可慢,只需要微微上推4分之1的油量,即可维持飞15分

-----------------------------------分割线-----------------------------------------
把1MM碳杆切4个15CM长 然后切13CM和25cm的拼出骨架黏上塑料布后面要留1cm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机身制作和设备安装
先粘上起落架用热缩管10mm
减速组用热熔胶枪固定
接收固定在13mm的地方用热熔胶枪固定
切出尾翼固定
然后用舵角链接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拼接
最后插入就可以飞了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真机图
真飞机
图片

图片

图片

飞行原理
滑翔伞的稳定性是指当它受到外力扰动(多半为阵风、湍流或飞行员的短暂操纵)后,能自行恢复到原先状态(平稳直线飞行)的倾向或能力。简而言之,一具稳定的滑翔伞在遇到阵风干扰后能自动恢复到正常飞行状态或它在乎稳的气流中具有“脱手”飞行的能力。为说明滑翔伞的稳定性,先让我们看一下它的三个旋转轴:横向轴、纵向轴和垂直轴。滑翔伞绕横向轴的转动称俯仰,即伞衣前缘上抬或下降,是攻角的变化;绕纵向轴的转动称滚转,即一侧伞衣向上或向下的运动;绕垂直轴的转动称偏航,它是伞衣一侧向前或向后的运动,也就是滑翔伞的航向变化。 滑翔伞在空中的转弯是通过拉下操纵绳,使伞衣一侧的后续部分向下弯曲,攻角加大,因而在气流的作用下,该侧阻力增大而升力被破坏。滑翔伞的性能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在此我们仅讨论与性能有关的几个主要指标,即滑翔比、下沉率和速度。
我们通常把滑翔伞在静止空气作稳定时的水平速度称为“空速”,而相对于地面的运动速度称为“地速”,则空速、地速和风速三者之间有如下的关系:

在无风情况下:地速=空速;

在逆风情况下:地速=空速-风速;

在顺风情况下:地速=空速+风速;

特别注意,在平行风能飞的天气下,并不代表垂直风(气流)力达到了飞行标准,这一点动力伞飞行员必需牢记。

材料清单
序号
原件
数量
说明
1F939接收1这个接收机4克重,自带两个舵机,还可以外接1个舵机
2F939马达1这个减速组拉力实在,价格实惠,螺旋桨的效率很好,就跟国外地平线飞机的螺旋桨一样的外观
31MM碳杆1米3米长的足够了,硬度好,这个粗细刚好,不粗也不细,也轻
40.5MM钢丝110CM够了,当然也可以用0.3MM钢丝
5魔术贴1用来固定电池的,不过买的时候一般都很便宜
6热熔胶枪1热熔胶枪配合胶棒是制作飞机的好助手,效率高 硬的快
7热缩管110CM长的1MM粗的热缩管足够啦,收缩拉杆头的时候滴502就很结实的
8502胶水1街上卖的1元
9起落架钢丝1这个是0.8MM粗的硬钢丝,1MM的偏重,
10D板1用来做尾翼
11遥控器1F939的遥控
12130毫安电池1建议多买几块 ,1块一般可以飞行7到10分钟
13舵角2我是在添翼那里买的,很小很轻的舵角

网友:
你的小伞翼飞机我很喜欢!我也作一架。

楼主(2015-07-30):
哈哈制作费不贵  关键是慢   新手和小孩都可以玩

网友:
好 制作的好      就是没有视频

网友:
大人小孩都可以玩

网友:
我很喜欢   改天制作一架玩玩    不知道好飞吗    最好有视频看看

楼主:
飞机视频

楼主:
我的技术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