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设置遥控器3段姿态时,始终通过不了老师帮帮忙!

楼主(2015-06-30):
泡泡老师,我用的是天8的遥控器,CC3D飞控,用CC3D地面站软件设置四轴时,前面电机部分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设置遥控器3段姿态时,始终通过不了!换通道和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请泡泡老师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泡泡老师帮忙解决下!谢谢

遥控器里,5通道设置在那个开关上了?

网友:
控上5通道设置一个三段开关上~ 默认是没有设置的!需要自己设置

网友:
建议接收机模式设置开关通道单接舵机测试是否接收或遥控问题
可以调换cc3d与接收机的接线检查cc3d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