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用450直机玩航拍

楼主(2015-06-30):
抽出时间做了个云台。经过精心制作,已经完工飞行一举成功。
部分照片供大家参考。
云台机架全部使用波纤版制作,用AB胶粘合,快门用一个9克舵机控制,云台总重50克。相机采用Sony的T1,重量180克。全部额外重量为230克。整机连电池质量  887克。

开始还担心飞不起来,但起飞后,感觉和原来差别不是很大,悬停点油门依然没变,只是动作稍微有点点迟钝。

飞机质量重了,抗风性更好,很稳啊!

部分飞行照的相片,因按快门时间有点慢,相机也不防抖,好几张模糊了点

欢迎大家拍砖啊!!!

网友:
厉害!直升机航拍都是高手啊!

网友:
模糊是相机问题,因为这个相机要先半按快门聚焦,“嘀嘀”响两声后聚焦完成再全按快门即可。换定焦相机可解决模糊问题。

网友:
直机航拍 ?  厉害 !

网友:
牛人,一定要赞

网友:
牛 学习,云台框架图片清楚,快门控制的装配看不清楚,是云台直接安装在直机吧,没看见俯仰和横滚电机。

网友:
这个可以撒,不抖么?

网友(2015-08-12):
请问楼主450什么厂家型号

网友(2015-09-23):
动手力挺强

网友(2016-04-25):
据说以前航拍都直升机啊

网友(2016-09-24):
强无敌 这种设备能拍成这样很好了 恭喜楼主老亚拓450重获新生

网友:
如果加个云台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请问直升机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