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U音速动力 6S5200mah电池 续航测试 [老晋闲贴之三]

楼主(2015-06-30):
首先声明:INSU音速动力电池的测试,测完了要还给INSU音速动力的,老晋没有拿到任何好处,老晋的电池大都是自己组的,纯粹是测一下成品和自组的区别。

配置:
DAYA 550机架
DJI E800简装动力
极翼P2飞控
好盈铂金30A
INSU音速动力 6S5200mah电池
DIY 200mW图传
淘宝330块钱的两轴云台
山狗5000

空机:1500克  电池:790克  起飞重量:2290克  电池供电给云台和图传
续航:26分10秒  单片电压:4.20到3.61V

落地后,BB响显示3.61V,30分钟后万用表测,3.63V,压降很小,电池算给力。

黄梅天32℃  3-4级的阵风

上视频:由于开始用手机拍的,刚拍没几分钟来了个电话停止了,同事也没有注意,就用山狗视频替代,也正好看一下云台效果。

落地后,视频结尾处有机器和BB响的数据。

落地后电池摸起来一点点温度,等降温后充电,22V到25.2V,充进去4480mah,估计飞到3.5V可以飞30分钟。

电池细节:

对于5200mah的电池来说,790克重了点,当然40C也没办法。
如果可以出大容量,低C数(20C),重量低一点,价格也实惠点的多轴用款,应该市场会更好。

机器:

网友A:
支持一下新品牌  做工好赞  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B:
这个电池自己也搞过一块

网友C:
续航不错      电池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不错      电池好漂亮

DJI的E800还是比较给力的,如果微风,估计3.6V报警30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自己也搞过一块

做工还算不错,压降也小,价格再实惠点应该销路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新品牌  做工好赞  希望越做越好

电池算不错,做工也可以。

如果可以出大容量,低C数,重量也低一点的多轴用,应该会有市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工还算不错,压降也小,价格再实惠点应该销路会好。

?firsttime=0&from=y1.4-2
我的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rsttime=0&from=y1.4-2
我的测试视频

飞机很稳啊,落地3.5V,老晋一般用3.6,不过压降小的,3.5没问题,估计老晋的这套配置3.5V的话30分钟没问题。

网友D:
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关心和信赖,我们会不断的完善产品,日后将会出5000mah以上低c放电的电池,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和意见,比如电流什么的有什么要求  欢迎多多交流~

网友E:
好电池 好动力
我的机架也是DAYA550不过比你的重呢  ....  带狗要1620   晋兄好厉害  .怎么偷出来这么多重量

网友F:
我也得到测试的机会,不过我打算收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关心和信赖,我们会不断的完善产品,日后将会出5000mah以上低c放电的电池,不知 ...

4~6s 5000mah左右 15~20c放电 越轻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电池 好动力
我的机架也是DAYA550不过比你的重呢  ....  带狗要1620   晋兄好厉害  .怎么偷出来这么多 ...

tutu客气了。

老晋就是把脚架上的四个橡皮球去掉,换了海绵的,减重30克。

别的也没有刻意去减,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得到测试的机会,不过我打算收下了

老晋自组了三组6S5000,不强求品牌的话应该够用了。同事想收,就看价格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关心和信赖,我们会不断的完善产品,日后将会出5000mah以上低c放电的电池,不知 ...

四轴,3508/3510kv400左右的,最大电流一般在50A左右,所以6S5000mah的电池15C就足够,重量估计控制在500-550克左右,这样子续航就可以超30分钟,对航拍来说2块电池就可以拍1个小时。如果是飞航线什么的小暴力,20C就够了,重量应该控制在600克左右,这样的话,品牌效应+价格相对实惠,市场应该会有反应。

对于3508KV600电机,4轴最大电流在80-90A,25C也足够了。

纵观现在的电池市场,大容量,15-20C的太少了,基本买不到。

40C的应该对应直机。

个见。老晋也是做过几年给国外用户照明电器新品开发的,有点小经验。

网友G:
楼主,你用的这款c606精度怎么样?我看介绍要比b6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用的这款c606精度怎么样?我看介绍要比b6高大上啊……

比山寨80块钱的B6好n倍,平衡好,就这一点就足够。

网友(2015-08-19):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关心和信赖,我们会不断的完善产品,日后将会出5000mah以上低c放电的电池,不知 ...

再搞一些超级暴力的小电池给穿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rsttime=0&from=y1.4-2
我的测试视频

视频阅兵给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