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晋来凑热闹 DAYA550 6S5200mah 起飞重量2290克 续航26分10秒

楼主(2015-06-30):
看到论坛组织的长航时比赛,老晋心里长了几根小草,因为开始玩航拍了,对这个长航时有点兴趣,就来凑个热闹,支持一下论坛和狼哥。

正好也收到了INSU音速动力 6S5200mah电池的测试,就一起了。

老晋的机架也没有特意减重,该怎么装还怎么装,香蕉头之类的都没有去掉。

配置:
DAYA 550机架
DJI E800简装动力
极翼P2飞控
好盈铂金30A
INSU音速动力 6S5200mah电池
DIY 200mW图传
淘宝330块钱的两轴云台
山狗5000

空机:1500克  电池:790克  起飞重量:2290克  电池供电给云台和图传
续航:26分10秒  单片电压:4.20到3.61V

黄梅天32℃  3-4级的阵风

上视频:由于开始用手机拍的,刚拍没几分钟来了个电话停止了,同事也没有注意,就用山狗视频替代,也正好看一下云台效果。
落地后,视频结尾处有机器和BB响的数据。以免有人说视频有问题。

落地后电池稳定在3.63V,等电池温度正常后充电,3.63到4.2充进去4480mah,看来电池也很给力。

感觉DJI的E800动力还是很有效率的,3-4级的阵风,4480mah就可以达到26分多的续航。
纯粹凑热闹玩玩,老晋老了,爱凑热闹,大家随意看看。

如果魔都天气好,明天再测一下6S5000mah并联的续航如何。希望天气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时间真长 。同样达亚550,P2飞控,电机是happymodel3508  580kv,30A好盈乐天,用的4S5200电池,没有挂 ...

朋友检查一下桨是不是水平,老晋是调整到四个桨的桨尖在一个平面,这样子四个电机的发热基本一致,浪费的能量就少,续航会高点。

P2的话,貌似要看运气,看到很多人定点都不是很稳,有的要飘好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这个云台,不知道你的怎么样,我是吧云台供电接到动力线的,这个云台默认的参数电机功率有点大,整 ...

老晋设置的功率是95W和75W,你试试看。

功率小了,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的两个连接件还是有点问题

对老晋来说,没有果冻就行了,不用调整,航拍没有果冻,还能够要求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老晋必出精品!

多谢朋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视频看了就后悔买PIX飞控,应该买P2好稳定。

PIX调好了不比P2差,老晋也玩PIX,加电机座的535轴距的机架。

不过玩航拍,老晋喜欢P2,今天雨后的阵风很大,定点也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哈,,可以飞到3.5v估计就够你的电池的容量了,,

到3.5V差不多5000左右的容量,估计极限3.4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顶,老晋  我也看上e800了  据说能拉很重重 。

多谢朋友支持!

E800建议起飞重量每轴800克,四轴就可以到3200克,还是不错的。

关键是快装桨,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晋的帖子总是有看头!赞!  DJI的E800动力哪买的,地址给个私信

多谢朋友支持!

天猫DJI官方店,699块钱顺丰包邮,4个3510KV350,2对1345快装桨。一包用不到的M3*8螺丝。

网友(2015-12-04):
好帖,学习了,感谢模友之吧

网友(2015-06-30):
引用 楼主:
多谢朋友支持!

天猫DJI官方店,699块钱顺丰包邮,4个3510KV350,2对1345快装桨。一包用不到的M3*8螺丝 ...

好。妥妥的

网友F:
必须顶,老晋  我也看上e800了  据说能拉很重重 。

网友D:
把这个视频看了就后悔买PIX飞控,应该买P2好稳定。

网友E:
顶,,,哈,,可以飞到3.5v估计就够你的电池的容量了,,

网友C:
是老晋必出精品!

网友:
大疆E800动力确实不错 物有所值

网友B:
这个云台的两个连接件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老晋来说,没有果冻就行了,不用调整,航拍没有果冻,还能够要求什么呢?

我在用这个云台,不知道你的怎么样,我是吧云台供电接到动力线的,这个云台默认的参数电机功率有点大,整个有点硬,有点费电哎老晋来凑热闹  DAYA550 6S5200mah 起飞重量2290克 续航26分10秒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dji 作者:请叫我饺子 2691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晋设置的功率是95W和75W,你试试看。

功率小了,不抗风。

嗯嗯  我比你的还要大一点

网友A:
续航时间真长 。同样达亚550,P2飞控,电机是happymodel3508  580kv,30A好盈乐天,用的4S5200电池,没有挂载云台相机,续航只有16分钟,单片电压3.8老晋来凑热闹  DAYA550 6S5200mah 起飞重量2290克 续航26分10秒 电池,云台,图传,飞控,dji 作者:木有人的灰机 5207
在有3.4级风的情况下,定点很不稳

网友A:
上下飘应该是气压不稳 ,不过话说下雨天都敢飞不怕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飘应该是气压不稳 ,不过话说下雨天都敢飞不怕短路吗

网友H:
云台装机架中心下面,会好一些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云台装机架中心下面,会好一些吗

从防抖来看,最好是离重心越近越好。

这款机架的设计就是为了航拍,云台位置靠前,把桨的影响减到最小。很低的脚架,动作温柔的话俯拍也不会拍到脚架。

配合平衡性能好的电机和桨,硬挂也几乎没有果冻。

网友A:
老晋,对于测试电机和桨的动平衡怎么样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晋,对于测试电机和桨的动平衡怎么样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吗?

动平衡只能够上架测试了,或者自己做个底座,固定好,然后上电机和桨,慢慢调整桨的平衡。

老晋的感觉,电机一般不用做平衡,出厂基本都配置好的。桨先做静态平衡,再上机调整动平衡,但是桨的动平衡调整太麻烦,老晋玩过的桨,ATG和DJI的基本都不用做就很好,乾丰的不行,速度大抖动也大。别的好东西也没有用过老晋来凑热闹  DAYA550 6S5200mah 起飞重量2290克 续航26分10秒  作者:老晋 7743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从防抖来看,最好是离重心越近越好。

这款机架的设计就是为了航拍,云台位置靠前,把桨的影响减到最小。 ...

我的挂在前面,有轻微的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挂在前面,有轻微的果冻

看上下抖还是左右晃,上下抖减震球换软一点,左右晃减震球换硬一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下抖还是左右晃,上下抖减震球换软一点,左右晃减震球换硬一点试试看。

谢谢,我在看看视频

网友I:
这个电池是多少C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池是多少C的啊

40c的。

网友I:
能给个云台的关键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给个云台的关键字吗?

轻量版云台: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xpB3Ct&id=42173923436&ns=1&abbucket=6#detail

在模友之吧没有那么多限制,老晋给你链接,3月份335买来,现在只要255还包邮,哈哈哈

网友J:
看来E800效率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来E800效率不错啊

的确,大致算了一下,到了9.5的样子^_^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量版云台: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xpB3Ct&id=42173923436&ns=1&abbucket=6 ...

网友(2015-11-22):
嗯这个配置不错留个记号再来

网友:
老晋出品,必是精品,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玩航模贵在折腾

楼主:
对,折腾时间,折腾钱,折腾精力。

网友:
航模贵在折腾玩航模贵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