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1):
(图片)

网友A:
好轻  飞到飘  给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轻  飞到飘  给个赞!

网友B:
夜航需要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夜航需要技术

是的,夜航的最好选择比较宽阔点的地方飞不然留给自己反应的时间会比较少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我想问一下F3P副翼是否可以用一个舵机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夜航的最好选择比较宽阔点的地方飞不然留给自己反应的时间会比较少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 ...

用那个电话线不错,接灯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F3P副翼是否可以用一个舵机控制

F3P因为是讲究的轻,所以副翼的舵机连接基本都是一个舵机就够了·很少使用2个舵机的·副翼的舵机需要大点用8克或者9克··舵机   6克的也可以甚至5克舵机也行只是不能做暴力动作。所以选择8 9克舵机是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那个电话线不错,接灯带

恩·如果考虑手上没有小的漆包线可以考虑用最小的先·像最垃圾的鼠标上的线也可以·电话线之类的细线·不过这些会重个5 6克·毕竟要很长几米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如果考虑手上没有小的漆包线可以考虑用最小的先·像最垃圾的鼠标上的线也可以·电话线之类的细线·不 ...

接头处用热缩管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