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关于BAD GPS HEALTH

楼主(2015-07-01):
我的飞控是PIXHACK、固定翼固件 版本是3.2.2 ,按照你的视频一步一步的,校准好,但还是不能解锁一直都是提示BAD GPS HEALTH

可以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在自稳模式解锁试下?

网友:
gps没搜到星,到室外空旷地带就好了

楼主:
可是我看泡泡老师在室内装机和解锁也没出现这个啊,也能正常解锁,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永远都不能解锁

网友A:
你在参数设置里把解锁检查改成不检查gps就能在家里解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参数设置里把解锁检查改成不检查gps就能在家里解锁了

不建议这么干  楼主还是到室外去试试吧

网友(2015-08-02):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GPS的HDOP值太高了,都99.9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