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刚到的GPS,搜不到星,什么情况,求解

楼主(2015-07-01):
按照泡泡大师APM2.8的教程接的线,地面站显示GPS未定位,也搜不到星

楼主:
刚到的GPS,搜不到星,什么情况,求解

按照泡泡大师APM2.8的教程接的线,地面站显示GPS未定位,也搜不到星

网友:
确认在户外吗?

网友:
到外面看看,还是搜不到,拆开看看,gps天线有没有焊好

网友:
如果只用usb连接线给飞控上电,可能gps会供电不足,需连接电池,另外地面站显示是no fix还是no gps?gps电源灯亮吗?

网友:
看看线是不是连上了,先把图传的电断开,可能电压不足,导致供电不足,no gps就是电压不够,no fix是没找到星

网友:
把接线图传来看看

网友A:
如果是GPS No fix的话,需要到室外,至少是阳台上,多等一会儿等GPS搜星
如果是No GPS的话,看GPS上灯亮不亮,检查GPS接线和供电

网友B:
对了,还有和1.2g的图传有干扰,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还有和1.2g的图传有干扰,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我没有加图传,手机能搜到12颗星得地方gps只有3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GPS No fix的话,需要到室外,至少是阳台上,多等一会儿等GPS搜星
如果是No GPS的话,看GPS上灯亮不 ...

现实未定位,手机能搜到12颗,gps只有3颗,精度4m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GPS No fix的话,需要到室外,至少是阳台上,多等一会儿等GPS搜星
如果是No GPS的话,看GPS上灯亮不 ...

显示的是未定位,0颗星,但是大致位置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