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蓝牙连接问题【已回答】

楼主(2015-07-01):
蓝牙模块是5.5V供电,cc3d接口是多大电压?那四根针,哪个是地哪个是,电压,哪两个是数据?求解答

【小七】
可以把蓝牙的供电接到电调的5V输出上即可,如果不方便改线,也可以接到CC3D的电调输出那里,中间的那根针是5V,另外一根是信号,还有一根是地,把蓝牙供电的VCC接到5V,GND接到地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把蓝牙的供电接到电调的5V输出上即可,如果不方便改线,也可以接到CC3D的电调输出那里,中间的那根针是5V,另外一根是信号,还有一根是地,把蓝牙供电的VCC接到5V,GND接到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