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 容量 C值 小嘿综合发帖给新魔友们

楼主(2015-07-01):
     对于一个初学者可能很有用 因为我一直有点乱。以前玩固定翼 住在城里总是要找飞场,很不方便,突然又想玩四轴了, 在空旷一点的地方就可以飞了 就上网各种查 对于四轴一点也不太懂 碰巧就进了魔友坛子  遇到了老晋 这几天很感谢老晋 细心给我讲了很多多轴知识 ,然后又碰巧狼哥又送了我机架,是不是人品大爆发啊。今天狼哥给我打我电话了   哈哈 【有没有想要电话的我可以私密我关于电池 容量 C值  小嘿综合发帖给新魔友们 航模,模型,固定翼,直升机,电池 作者:455090630 7137 】   关于电池c值分享给陌生的新人  。哪有不对的还请老鸟指导。

   航模电池称为锂聚合物电池,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制作工艺一般采用叠片软包装,所以尺寸改变很灵活方便,型号相对多。相对以前的电池,来说、能量高、小型化、轻量化,是一种化学性质的电池。在形状上,聚合物电池具有超薄化特征,可以配合一些产品的需要,制作成一些形状与容量的电池。该类电池,理论上的最小厚度可达0.5mm。主要应用于航模飞机系列玩具的锂电池,具有高倍率、安全等特点。

电池的电压是用伏特(V)来表示的。标称电压只是厂家按照国家标准标示的电压,实际上使用时电池的电压是不断变化的。聚合物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7V,充电后电压可达4.2V,放电后的保护电压为3.6V。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电池的电压会产生压降这是和电池所带动的负载有关的,也就是说电池所带的负载越大,电流越大,电池的电压就越小,在去掉负载后电池的电压还可恢复到一定值。

电池的容量是用毫安时(mAh)来表示的。它的意思是电池以某个电流来放电能维持一小时,例如1000mAh就是这个电池能保持1000毫安(1安培)放电一小时。但是电池的放电并非是线性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电池在500毫安时能维持2小时。不过电池在小电流时的放电时间总是大于大电流时的放电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近似的算出电池在其它电流情况下的放电时间。一般来说,电池的体积越大,它储存的电量就越多,这样飞机的重量也会增加,所以选好合适的电池对飞行是很有好处的。

电池的放电能力是以倍数(C)来表示的,它的意思是说按照电池的标称容量最大可达到多大的放电电流,
对平时不玩电动模型的人来说估计比较陌生。先解释一下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比如说用铜线把电池的正负极到一起这个时候电池供给的电流就是电池的最大电流。但是现实中千万别这么干,那样电池就完蛋了 ,还会爆炸哦!!!
C数的定义就是  最大电流 / 电池容量 = C 数。在实际使用中,电池的放电电流究竟是多少是与负载电阻有关的,根据欧姆定理我们知道,电压等于电流乘电阻,所以电压和电阻是定数时,电池的放电电流也是一定的。例如你使用11.1V、1000MAH、10C的电池,而你的电动机的电阻是1.5欧姆,那么在电池有12V电的情况下,忽略电调和线路的电阻不计,电流等于12÷1.5=8,结果是8安培(A)。

   下图比喻了一下C数不同的区别,电池的放电其实和从瓶子里面往外倒水是一样的;从瓶子倒水的水流,就等同于电池的放电电流。   如果同样有一瓶子水,倒水水流怎样才能变大?  肯定是瓶子的口越大 倒水的水流才越大。 一个大C数的电池,就好像一个大口瓶子,水从大口瓶子往外流的速度是最快的;同理,电 从大口电池 里面流的速度也是最快的; 即便瓶子的容量是一样的。

       C值越大 电池的放电电流就越大  对应的比喻就是 电池放电口大小决定电池的C值.

       那么C值体现放电最大电流数,同样容量的电池,C数大的,能够提供的电流大;比如 2200ma 20C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 44 A ( 2200ma x 20C= 44000 mA = 44 A); 而一个2200 ma 15C,最大放电电流 33A,虽然他们储存的电能是一样多的,但是他们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数不一样。 对于那些需要大电流供电的模型,比如直升机,涵道固定翼; 大C数的电池是非常需要的。
   容量和C数的综合考虑。 那么是不是容量约大 C数越高就越好呢?  当然不是,这2个需要均衡考虑。不论容量还是C数,他们数值变大,都会导致电池的重量加大。所以在选择电池的时候需要考虑你的飞机是否有这么大的载重量。一般来说 自身比较轻的小飞机不适合带太大的电池;常规来说小飞机带1300 ~ 1500 ma的电池就可以了。还有c数,大部分中小型泡沫固定翼飞机(非涵道机)平均放电电流在15A之内,所以没有必要使用很大C数的电池(比如 20C  25C对于固定翼来说都没必要)。C数小一些,重量轻,省电,还能增加飞行时间;还有C数小的电池还便宜。四轴450魔友们还是选2200ma 的比较适合吧, 老鸟推荐。

这是我之前自己做的固定翼kt330

网友(2018-12-03):
原来c数不同也影响重量

网友(2016-10-17):
是不是越大容量的电池,对c数要求越低?比方5000mah的电池,20c就已经100安了,超过一般电调的电流,完全够用了?

网友A(2015-07-01):
正确!

老晋来顶帖!

另外还要看具体需求,比如负载,续航。3S2200应该说是入门首选,450空机飞9分钟左右,对新手来说单个起降9分钟已经够了。对于要求航拍,玩长时间航线的来说,可能3S-4S,4200-5000mah的更合适。

网友:
竟然让我坐了沙发。

网友:
多轴小C数,暴力飞时,会报警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哇 加精了 感谢狼哥 老晋 大家的 支持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

网友:
个人感觉,同样配置下,c数大小和续航时间没应该有太大关系,因为忽略环境等因素,同样配置下的功率是一样的,工作电流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呢~

网友:
顶 一顶顶,加学习,问A123 是26650还是18650 好像有长短之分。
同样的材料 介质,储电机理 其能量体积应该是一样的,像储水容器,分秒倒出,滴水长流,看怎么用。

网友:
我的最爱330

网友B(2015-08-29):
引用 网友A:
正确!

老晋来顶帖!

450四轴,想长时间飞行,选4s  5000ma,要选多大c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50四轴,想长时间飞行,选4s  5000ma,要选多大c的?

机架、电机和桨,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电机和桨,什么配置?

xxd 2212  1000kv.   浆 1045

网友:
2212+1045,普通飞电流4A左右,4轴就是16A,满油门13-15A,4个就是60A,5000的电池,15-20C就可以。
但是不要指望4S上XXD 2212可以有好效果,XXD不推荐4S+1045,1000kv会很热,效率会很低,不合适。如果是800kv,可以考虑4S。

网友(2016-10-13):
学习了,原来c是这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