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20A 发热严重红色区域是否可以维修了【已回答】

楼主(2015-07-01):
【本问题由小七解答,仅供参考】
【发热原因】
        红色框框的那个芯片是线性稳压芯片78M05,负责将12V的电压输入降压为5V,一部分用于5V外部输出,另一部分再经过一个LM1117(下方左边有三个引脚的那个芯片)稳压成3.3V供给电调的处理器(C8051F330),一般情况下,只供给电调处理器是不怎么会发热的,但是如果你把电调的5V输出连接到飞控或者接收机,那么消耗的电流就会变得很大,而且78M05是线性稳压的芯片,在大压差(12-5=7V)以及大电流(≥300mA)的时候,会明显发热。
【解决办法】
对于飞控、数传等消耗电流比较大的设备,建议使用5V的DCDC模块(淘宝3块钱)来单独供电,这样可解决电调发热的问题,如果嫌麻烦不愿意改动了,那就贴个散热片吧

网友:
根据芯片上的型号到淘宝上找同型号换上

网友:
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
电源调整管,检测负载电流是否过大。

网友:
负载过大就会发热的,正常啦

网友:
是不是7805的5v稳压

网友:
冬天用,暖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