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miniosd接摄像头无叠加呢?不接有那些参数啥的显示

楼主(2015-07-02):
miniosd问题,蛋疼死了,,,,,

网友:
信号不兼容,有摄像头和OSD不兼容的情况的!我就遇到过的!

网友A:
是不是一插摄像头就只有图像没osd数据

网友:
pla模式了吗?  osd rx 接 飞控 tx  再试试

网友:
OSD要显示什么参数可以用软件设置,如果什么都不接一般在显示器上也是有显示的,建议检查一下供电,以及接线问题,如果接线正确则刷新固件试试

网友:
接线一定要小心,不然就会返厂维修,特别是正负极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插摄像头就只有图像没osd数据

是啊,已经返厂升级去了,估计是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