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_20大飛鯊 飛控加裝機舵問題請教

楼主(2015-07-02):
圖片2是 有機舵的 吊掛器  請問各位高手們我要插哪個通道??   遙控器是否還要改控制 鈕或鍵~~~~~~~~~~~~~~~~~~~~~~~

楼主:
要裝的東西是 圖  3

网友A:
找个空闲通道,设置两段开关控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空闲通道,设置两段开关控制就行了

謝謝 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