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h9x 怎么能够增大遥控的距离啊?

楼主(2015-07-02):
rt,求教,怎么可以增大遥控的发射功率?

另外 433MHz 和 915MHz 怎么选择啊?有什么不同?

网友:
可加2.4g功放,或者选433转发

网友:
一千米都不够用就只能像楼上说的了,不过433 915增程频率是非法的,好多对讲机在用,当地有玩电台的会遇到干扰,一般野外用可以

网友:
这个有了干扰怎么办?

网友:
diy能力强可以给高频头加2.4g功放,省事点就直接换Frsky的JR通用高频头接收套装,比如djt和xjt,不仅遥控距离大大增加,稳定性也比原装高频头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