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t8fg遥控器,睿思凯tfr8接收,怎样用sbus连接x4v2

楼主(2015-07-02):
t8fg遥控器,睿思凯tfr8接收,怎样用sbus连接x4v2,谢谢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将SBUS线,接到X4-V2的CH7接口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SBUS线,接到X4-V2的CH7接口上就行了。

试过了,飞控接在ch7,接收接在写着sb的接口上,但是拨遥控器没反应,是不是遥控器上要设置什么?我用的是普通的那种接飞控的信号线,跟线有关系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SBUS线,接到X4-V2的CH7接口上就行了。

谢谢泡泡大师,已经搞好了。还有个问题,接了sb后1到6通道空余,空余的通道能再用到别的地方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大师,已经搞好了。还有个问题,接了sb后1到6通道空余,空余的通道能再用到别的地方吗。 ...

怎么个情况,又好了?
1-6通怎么是空余的呢?已经被你遥掉了,那里不能接东西,7 8才是空余的,可以控制云台和起落架

楼主:
听说让1.2接口短路,从3到8接口相当于9到14通道,我没搞成…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