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GPSHDOP 这个数值太高了吧

楼主(2015-07-02):
GPSHDOP   这个数值太高了吧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1260

91261

网友:
高是肯定的 因为你只有三颗卫星 到室外去试吧

网友:
GPS适合空旷无干扰环境用,高压线,树林,山建筑物遮挡都会影响信号接收

楼主:
我是在阳台上试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阳台上试的

阳台可能只有空旷测可以看到卫星

网友:
阳台上测试,多等几分钟,一般5分钟以上,搜星5-6颗,就可以稳定在3左右。冷启动也会比热启动慢,搜星的效果也差。

正常的测试,都是建议室外空旷处。

网友:
室内吧,室外都在2以下

楼主:
我的是N7的GPS   PIX飞控   是不是等绿灯了就可以飞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