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GPS悬停掉高,漂移,定高手动会往后退,PS:重心不平

楼主(2015-07-03):
因为装了云台所以重心都在前面,电池已经移到后面不能再移动了,所以重心有一点点靠前,现在起飞就往后退的厉害,GPS悬停刮风掉高度,无风就漂移,该修改哪个参数?一次加多少?

网友A:
重心靠前一点只要动力够不会非常影响,低油门慢推油门会有点前倾飞起来就好了,要不就油门推快点快速离地起飞就好了。你现在起飞就往后退加速计不水平,重新校准加速计。良好的加速计校准自稳模式下起飞后无风基本能保持水平不用大幅度推杆调整姿态。GPS悬停刮风掉高度(给气压计覆盖海绵),无风就漂移说明GPS信号不够好,看HDOP值是不是太高(2以下能比较好的定位,越低越好),保证卫星尽量多(至少6颗以上)用GPS模式,选好的GPS,6H M8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靠前一点只要动力够不会非常影响,低油门慢推油门会有点前倾飞起来就好了,要不就油门推快点快速离地起 ...

受教了。。。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