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的250飞行器,求主

楼主(2015-07-03):
飞行器设置以及电调校准等等,全部看过泡泡老师的教程了。但是还是无法解决。就是飞行器老是侧翻。请问各位哥们。这是什么问题导致呢

网友:
可以调换下电机电调的位置确定是哪的问题

网友:
检查飞控是否松动 动力系统的接线 香蕉头 电调线序 及浆的搭配
其次检查遥控手柄方向 飞行模式 飞控状态 包括朝向 姿态

网友:
电调的1234  电机的正反 桨的正反  飞控的方向 这些检查下

网友:
八成是浆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