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不显示GPS信息

楼主(2015-07-03):
刚搞FPV,使用APM、miniOSD、摄像头、图传、7寸屏。加电后,屏上显示摄像画面及OSD信息。机子运动时画面也显示出仰俯及旋转的图示,APM飞控的蓝色LED常亮(表示GPS搜到星),但屏上却显示GPS为0。
是不是还要用一根线连接GPS的TT和OSD的RX才行?请大侠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说明已经收到星了,不行刷个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已经收到星了,不行刷个固件试试

已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了。

咋解决的,我之前是收不到星,后来发现1.2g图传影响

网友:
怎么弄的, 我的出看不到GPS信息。

网友:
我也是這樣問題,怎麼解決的阿?

网友(2015-08-09):
如何解决的??碰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2015-10-29):
怎么解决的啊 ,我的同样的问题啊 ,连接地面站都能定位,就是显示屏GPS显示0

网友:
请楼主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一连接上地面站后,又都显示了,是不是通讯协议的问题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既然已经解决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分享呢

网友(2016-02-06):
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在寻求办法解决,随时更新...

网友:
我是用MissionPlanner1.3.32绿色版本,启用遥测,miniOSD不显示GPS信息,刷了miniOSD2.2和2.4版本依旧;
于2016-02-29把(MissionPlanner1.3.32绿色版本)升级到1.3.35.6后启用遥测,miniOSD的GPS信息显示正常。

网友(2016-10-28):
各位。这是地面站的关系。下载 1.3.10版本的mp链接后 点击遥测就可以了

网友B:
下载 MP 1.3.10版本的。链接后点击 遥测 以后链接 gps就会有星数了

网友C(2017-01-17):
引用 网友B:
下载 MP 1.3.10版本的。链接后点击 遥测 以后链接 gps就会有星数了

我的不显示离家的距离怎么回事

网友(2017-04-17):
我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显示离家的距离怎么回事

解锁后会出现的

网友(2022-05-24):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