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跪求泡泡老师qq

楼主(2015-07-03):
       谁认识泡泡老师呀,跪求他的QQ号,谁知道说一下呗。

网友:
有问题可以这里提出来,泡泡老师看的见!为了防止打搅泡泡老师,qq号码不方便提供给你!

网友:
我是老师  问我吧

网友A:
NAZA-m litef  飞空,能设置下降速度吗?

网友B:
求助~新买4个好盈铂金30A电调,无法用遥控器,校准油门设置参数等操作。
电调插在M1234通道,NAZA飞控上面,遥控4种解锁电机都可以,油门前后左右上下摇杆都有正确反应。
但!!!!!!!!!!!~~~~
电调插在接收机3号油门通道,遥控器天地7通,尝试如下方法,都不能进入油门校准和参数设置:
1.NAZA飞控油门正反设置,飞控油门正反设置,最低最高遥控微调设置,全都不行。无论怎么操作电调都是处于调参设置时候的滴滴声音循环菜单。油门上下摇杆不能选定任何选项和油门校准。
求助,刚换了动力系统,求不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m litef  飞空,能设置下降速度吗?

自己改不了,软件里没有这不个选项,只有DJI的编程人员才能搞,搞完上传新固件,你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新买4个好盈铂金30A电调,无法用遥控器,校准油门设置参数等操作。
电调插在M1234通道,NAZA飞控上面 ...

好盈铂金30A电调是没有BEC输出的,单独用接收机设置电调行程,你要另外给接收机供5V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