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 电池3.7 升压 12伏,代理锂电池 用在遥控器上

楼主(2015-07-04):
   18650 电池3.7 升压 12伏,代理锂电池 用在遥控器上     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

        我今天刚做了一个升压板,,,使用锂电池,3个五的电池,,

一下子 就没有电了,,,  个人目测 能用几天时间,    现在验证中

   现在这个能检测 升压的电压,,可能检测不到电池的电压吧,,,不知道需不需外置 电压检测表,,

网友:
一节2200mah的电池升压到12v即使效率百分百,也只能相当于容量约为700mah,太小了,不过多带上几节备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遥控器一般电流多大?

网友B:
多用两节,串联起来组个3s呗,不过内阻要差不多的比较好。

网友:
天地飞可以直排锂电的,飘过。

网友:
买几个1860电池串联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容量都是固定的~要不你并联几个

网友C:
这个早就做过,有一个严重问题,控上的电压检测失效了。因为DC-DC是带稳压的。所以总是满电状态,等电池没电了,直接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早就做过,有一个严重问题,控上的电压检测失效了。因为DC-DC是带稳压的。所以总是满电状态,等电池没 ...

没错!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建议使用稳压模块,控自带的电压检测就失效了

网友:
本人用的是5号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
没测试,,改天测试一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一般电流多大?

没测试,,改天测试一下,

楼主:
单个差不多够用了,

引用 网友B:
多用两节,串联起来组个3s呗,不过内阻要差不多的比较好。

单个差不多够用了,

楼主:
是的,这点就是不好,,有什么代替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早就做过,有一个严重问题,控上的电压检测失效了。因为DC-DC是带稳压的。所以总是满电状态,等电池没 ...

是的,这点就是不好,,有什么代替的??

楼主:
还有什么好代替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早就做过,有一个严重问题,控上的电压检测失效了。因为DC-DC是带稳压的。所以总是满电状态,等电池没 ...

还有什么好代替的?

网友:
在电池上加个BB响,既能看见电压,还能疏忽是给你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一般电流多大?

fs t6发射时大约110ma  我长期练模拟器把发射模块电源挑掉50多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