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 OSD 开箱+拆解 [老晋闲贴之五]

楼主(2015-07-04):
首先声明:
模友对极翼的看发很多,此帖仅仅是发个OSD的拆解图,大家看看做工、元件、细节,欢迎跟帖,但是请尽量避免有争议的语言,玩过,爽过就好。
老晋只是一个喜欢玩多轴的新手,爱折腾,东西用的趁手就可以,从QQ到APM到P2到PIX,NAZA LITE也在路上,估计很快就到手了,所以无所谓品牌,无所谓开源还是商品。
刚开始玩P2感觉不错,很适合老晋这样的菜鸟新手,甚是喜欢。等这片OSD有很多故事,老晋不详说,但是极翼的某些做法让老晋对它的好感打了很多折扣。

上机测试也会尽快出个帖子,敬请留意。

废话不多,上图:

接线图:

建议极翼附上一张纸,连接说明,以免像老晋一样的新手无从下手。还得网上去找接线图。复印、印刷都可以,几分钱的成本。

好了,发帖辛苦,愿意支持老晋的,跟一个

网友:
你天天发帖啊

网友A:
单片机和minimosd不同,MAX7456osd芯片一样。顶。

楼主:
魔都黄梅天,老晋没得玩,发发闲贴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魔都黄梅天,老晋没得玩,发发闲贴玩玩

这飞控做铝膜屏蔽,要不要接地

网友C:
这段时间说这个飞控的人有点多,我也想入手玩玩,不知道会适合新手吗?现在玩PIX有时也飞的很稳有时候会莫名的飞跑或窜高(定点模式下),因此而炸过好几次。损失都不大,主要是不敢飞了怕又全速往一边飞,真的很吓人。之前没飞丢已经很幸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控做铝膜屏蔽,要不要接地

这样子的设计肯定有道理,据说单片机的芯片发热很厉害,所以用了铝壳。

外壳不用再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段时间说这个飞控的人有点多,我也想入手玩玩,不知道会适合新手吗?现在玩PIX有时也飞的很稳有时候会莫 ...

的确,颇有话题的一款飞控。有人没办法起飞,有人飞得很稳。

朋友手头宽松,建议NAZA LITE。差不多的机器,感觉NAZA比P2操控更灵活。

老晋玩了几十个起降了,不错。阵风3-4级玩也没问题,飞100高(估计,那时候没有OSD没办法确认),反正视距内很小了。貌似服务上要看运气。

网友D:
视频叠加啥效果上图看看,有没有中文字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叠加啥效果上图看看,有没有中文字幕

极其简单,试用有点问题,准备返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颇有话题的一款飞控。有人没办法起飞,有人飞得很稳。

朋友手头宽松,建议NAZA LITE。差不多的机 ...

谢谢啊!我也是这么想的,玩NAZA飞控的人很多嘛,自然也差不到那里去,想收个二手的先感觉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啊!我也是这么想的,玩NAZA飞控的人很多嘛,自然也差不到那里去,想收个二手的先感觉以下。

不客气。

实话说NAZA比P2好不是一点点,老晋有个同事,去年看着他装NAZA,飞了快2年了,没有问题。起飞前检查好,换飞场校准罗盘,一切ok。

网友C:
你是不知道啊,早遇到你我就不用花一千多去买PIX了。花了钱没有称心的玩过。
是每次到了飞场都要校准罗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知道啊,早遇到你我就不用花一千多去买PIX了。花了钱没有称心的玩过。
是每次到了飞场都要校准罗盘吗 ...

魔都可以飞的地方不多,我和同事基本就几个地方玩玩。飞场和飞场距离不远就不用,远了就校准。
NAZA校准罗盘,很简单,水平一圈,机头向下一圈。P2校准,2分钟内每个面2圈,就是12圈,老晋是每次校准好P2都要休息一会,头晕

老晋在网上看到是这样子的,飞场之间的距离不超过15km,一般不用校准。超过了就要校准。

网友C:
你的帖子基本都看过,也学会了很多东西,但新西达的电调刷程序没有搞定,老是说接线不正确。我都仔细看了好多遍确认无误才插在电脑上的,没有办法了只有放弃。我的新西达30A的是带刷机焊盘的比较方便,元器件的位置和你的不太一样,仔细比对了以下原理图都差不多的。插上电脑电机就唧唧唧唧的叫唤。不知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帖子基本都看过,也学会了很多东西,但新西达的电调刷程序没有搞定,老是说接线不正确。我都仔细看了好 ...

先用万用表测出焊盘对应的引脚,然后接线,再刷固件。

刷固件,不要接电机,单电调的。

再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和minimosd不同,MAX7456osd芯片一样。顶。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移植了代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