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设置乐迪AT10玩NAZA-M、-V2、-LITE飞控

楼主(2015-07-04):
乐迪AT10遥控器,R10D、R9D、R6D三款接收机玩NAZA,
视频教程:

网友(2021-01-23):
又长见识了,虽然好多不懂 啥也不说了  赞赞赞

网友A(2015-07-04):
请问 泡泡老师 飞行模式可以设置两个两段开关混控 实现GPS  姿态 失控保护(失控返航)  手动模式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泡泡老师 飞行模式可以设置两个两段开关混控 实现GPS  姿态 失控保护(失控返航)  手动模式 吗

当然可以,老版本AT10,三段设置在SWG 二段设置一个二档开关。新版本不行。

网友B:
AT10,在论坛各种失控炸鸡,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10,在论坛各种失控炸鸡,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10啥时候有失控炸鸡啦

我的D10也返厂了

网友(2015-11-09):
泡泡老师,我的多轴炸鸡了,想问下为什么飞了30分钟后,遥控的接收机起火自然,是个怎么回事。好无奈啊。用的乐笛的R10的接收机

网友D:
泡泡老师,我的NAZA lite四轴刚刚换了个乐迪AT9,换上之后发现按原来的感度机子抖得很厉害,于是往下调感度,原本100,100,100的感度调到了404030才不抖,但是飞起来很晃。
我本以为换控是不用重新调参的,但是换完控折腾一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电调油门校准也做了,用之前的遥控器是没问题的,仅仅换了个遥控就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求老师及各位大神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我的NAZA lite四轴刚刚换了个乐迪AT9,换上之后发现按原来的感度机子抖得很厉害,于是往下调感度 ...

和遥控器无关,你试试换回原来的遥控,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遥控器无关,你试试换回原来的遥控,是个什么情况

对啊,今天换回去了,居然还抖···,晕菜了,现在开始琢磨是不是动力或者是naza lite有问题,请问如何排除问题?

网友(2018-03-04):
我的r10ds,遥控器不用升级吧?

网友(2019-01-10):
泡泡老师,乐迪at9s遥控,控制大疆v2飞控,油门不线性啊,就是油门在八分之五十之下,电机不加速,过了百分之五十,不打杆,电机自动加速到最大状态,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9-03-06):
引用 楼主:
和遥控器无关,你试试换回原来的遥控,是个什么情况

泡泡老师你好:我刚刚在试飞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油门推到54%还没有起飞,再推到60%会猛的一冲起飞。现在我换一个方法:油门推到54%等一秒钟飞机自动提速慢慢起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电池带负荷不起?还是感度问题?谢谢!

网友(2020-08-25):
坚持学习中,支持发帖!!!

网友(2020-10-21):
赞一个有用

网友(2021-01-06):
泡泡,naza没有gps怎么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