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8 高性能

楼主(2015-07-04):
据说X8稳许多,想装一台,有两个问题,请有经验的老手来赐教

X8一个电机出问题能继续飞吗

X8下电机KV高于上面电机,或同KV电机下桨桨距大于上面桨距,再或者是同样KV同样桨距,下面桨尺寸大于上面桨,这样好用吗

网友:
我就是x8,我上面用的是320kv,下面用的是400kv,上面17寸,下面15寸,,我刚开始的担心跟楼主一样,但是经过我的实践,证明,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飞控已经想到了,它会自动让下方的电机提速来保证一样的升力输出,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向左转向好好的,向右转向就停不住,我松了方向杆,它还要偏一下,,

网友:
能 会往掉电机的那一边偏

网友:
X8的安全性肯定比X4高,也没必要搞不同kV,一样的电机一样的桨,使用成本更低些,后期保养更低些,但前期投入要多些,效率肯定没有平铺的好

网友:
有模友测试过X8,不同轴两个电机不装桨正常飞,单轴两个电机坏不能飞。比平铺电机效率只有70%左右,多选翼里四轴效率最高,如不是必要没必要搞八轴或者X8,零度高一就是大四轴带微单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