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

楼主(2015-07-04):
今天机机成功试飞起来了    在开关打到定高的时候  飞机往左偏一下 等1秒钟又往右偏一下     还有    在定点的时候定不住   往左面瓢   没有数传不知道有几个星  起飞的时候往前倾   拍的不清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1418

网友:
飞控是啥

网友:
是不是开自动调参了 ?

楼主:
没开     准备定到定高  在打自动调参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检查定高和悬停模式是否搞混

定高模式下是不会出现大幅度而缓慢的左右伺服

建议检查一下遥控副翼是否正常 打开监视器查看 是否有虚位

悬停如果一直缓慢偏移控制不了很可能是受到干扰 大部分是楼房和电磁场所致

如果可以请发一个机载相机视频

网友:
看描述是不是定点定高弄反了?
定高飘,定点左一下右一下,算是正常反应

楼主:
怎么发视频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定高和悬停模式是否搞混

定高模式下是不会出现大幅度而缓慢的左右伺服

在一个报废的教学楼前面操场上飞的     10公里外有个发电厂    应该没事吧     怎么上传视频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定高和悬停模式是否搞混

定高模式下是不会出现大幅度而缓慢的左右伺服

还没上相机那   在地面上拿手机照的   加QQ呗    640173963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你把自动调参弄反了吧

网友:
飞控。飞控有问题。

网友(点评):
能具体点不

网友B:
定高飘,定点左一下右一下,算是正常反应 一般不可能钉子的
你定高的话会飘 定点会好点
定高是气压计起作用 定点会用到GPS

网友(点评):
那用在飞控里加海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高飘,定点左一下右一下,算是正常反应 一般不可能钉子的
你定高的话会飘 定点会好点
定高是气压计起作用 ...

气压计上面最好放一块 记得选我为最佳答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