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APM飞控的震动曲线及GPS的工作曲线

楼主(2015-07-04):
安装了APM地面站新版本(1.3.30)后,在查看日志时却看不到GPS的信息。如何设置参数表,请大侠指教。谢谢!

第一图无GPS参数(六轴),第二图有GPS参数(四轴)。

网友:
APM 要上那个泡泡大师发明席梦思,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旧版本能看到,装了最新版MP就看不到了?不应该吧
看振动值需要在标准参数中找到 LOG_BITMASK 选择IMU

楼主:
主要是想看六轴的GPS信息。

网友:
在配置调试--标准参数中找到日志映射,想看振动值一般选Default+IMU,选好后点写入参数,下次飞行日志就有震动曲线GPSHDOP值了

楼主:
已解决了,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