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 图传 影响gps定位

楼主(2015-07-05):
昨天测试下音速的电池,发现个严重问题~
1.2g图传严重干扰gps信号。。
图传频道从0-f,只有中间几个不影响,但是也是提示gps不健康。严重的时候
gpdstatus 1,即不可用。gppshdop 99。
后来把gps放在最前,在屋里就能搜星了。
今天充满电试试~
各位一定注意啊,gos顶点都不知道订哪里了。
配置 450鸡架,apm 2.8,3s 3500音速的电池,带了毛子2轴云台和山狗,续航不到10分

网友A:
GPS你得做好屏蔽

网友B:
铝膜纸接地保护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你得做好屏蔽

是如何屏蔽,用铝箔裹住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膜纸接地保护

是如何屏蔽,用铝箔裹住下面?

网友:
  多轴用5.8G好点

网友C:
同频段 这么短距离,再屏蔽也,没有用的。换5.8G的图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频段 这么短距离,再屏蔽也,没有用的。换5.8G的图传吧。

今天包了下,还真不干扰了~明天发视屏,试了几个频段就好了,只有5.8的接收,是该整一个了

网友:
图传和GPS分割屏蔽,各多半球。最好用5.8G

网友D:
我也是1.2g图传装在刚航拍机上面了,搜星正常。不过用的是200wm的。距离只有两公里。在多轴这个设备密集的上面就不要用大功率的图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1.2g图传装在刚航拍机上面了,搜星正常。不过用的是200wm的。距离只有两公里。在多轴这个设备密集的 ...

200mw就能到2公里么?我没敢那么远~遥控距离就400-500米,这还很胆怯了

网友E:
不是说1.2G频率是违法的吗

网友:
谐波还是有影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F:
在图传上省钱是浪费整机钱的开始,
说几个结论,作为过来人
1,1.2g图传适合固定翼 不适合多旋翼,
2,1.2g可以加低通滤波器,但是仍然不能解决干扰gps的问题
3,1.2g不加滤波器 对2.4g仍然有倍频干扰影响,非常严重4,1.2图传特定情况下 对机场二次雷达有干扰,武汉已有被抓案例
5.gps能搜到星 和能稳定工作 完全是两码事儿
6,坐等楼主炸鸡失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1.2G频率是违法的吗

不干扰机场军队,基本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图传上省钱是浪费整机钱的开始,
说几个结论,作为过来人
1,1.2g图传适合固定翼 不适合多旋翼,

那个图传是别人送的,我也觉得有风险,担心有人查我水表。
的却我开始尝试更换频道来排除干扰,定点的时候jj乱飞,后来gps换位置了定位才准。
现在都换5.8g了。
谢谢哥们提醒!

网友:
1.2G 和GPS的接收频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