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来,先让手机起飞。

楼主(2015-07-05):
    春节偶然看到多轴,FPV太吸引人了,就此入了M8,想试试,能培养一个高端爱好挺好,不行算是了解。本着少花钱试着来。
买东西加工装配调试,看贴看视频作记录。边做边学习,嘿 真让手机飞起来了。本来只想线下自己弄着玩,菜鸟别现眼了,可是
光索取不贡献点与心不忍,再说也加分。那就试着发点东西吧。
做个中心板
买的12mm铝管,买家截50公分快递方便我直接就使用了。
做了12个电机板横担。
打孔攻丝装配机架,安装电机焊接电源线。
将手机装在机架上。
2212电机
装配完备
现在只是能飞了 用稳定模式,其它还未尝试,但挺高兴,慢慢来玩吧。感谢楼主大侠们,可爱的泡泡老师and北京烦恼。
还不会上视频,后上吧

网友:
铝的不重吗?

楼主:
重,全重2.4,只敢飞1-2分钟。

楼主:
敢问怎么上视频呀。

楼主:
不用的手机,先试飞吧,菜鸟离熟练飞机架早呢,万一不行止步也快。没把握呀。

网友:
感觉很结实

网友:
线走管里边还没管些

网友:
感觉轴距大了

楼主:
线没走管里,电调进出管要打很多孔,圆管不好打孔,孔多了怕影响强度,就走外边了。没错轴距太大了,
刚入模很多概念没有,大小轻重,一头撞进来的。

网友:
这么大的轴距,怎么也得4110+1555啊。

2212飞起来会很热吧。

网友:
我就在想 用1.5-2mm厚的铝合金板加工成机架,会中很多吗?

楼主:
我每次飞也就1-2分钟,下来电机不热。用铝材肯定要重,除了机臂中心板横担螺钉螺柱,我都用1mm的环氧树脂板,飞熟了再用碳素吧,可能先用树脂板试作。轴距大概近1米,买的管50公分长直接用了。

网友:
太重了,机距太大

网友:
太大了    电机太小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好大雨轴距。。。

楼主:
有毛病自省,有错就改。再做个小机架用这个2212电机新配20A电调,大机架改用2820电机和1447桨,这就动手,哈哈 2820电机和1447桨到货了,图传收发和雪花屏摄像头也到了,只是真没时间呀。这叫 模趣 模乐 模坑呀,还得爱模。

楼主:
小架轴距不到70公分了,用10mm直径铝管,1mm环氧树脂板,应该不沉了,试着来吧。(说明:菜鸟就得找自己的窝,见写着菜鸟二字就进,走错门了,哈 将错就错,多看这里的贴子了)

楼主:
好像网站的贡献是回帖多主体多,那航模历程要分段发主题呀,一个主体累计添加行吗?

网友:
玩的就是DIY的乐趣,赞!!!

楼主:
莫有错,就是这回事,谢了!!!

楼主:
小步走不停步,

楼主:
机架主体算是可以了,只小修理下,下面好像就是考虑各模块位置和如何固定了,当然还有上什么。

楼主:
还得干点别的,买了两个塑料托盘,不知是工位盘还是育苗盘。
加上原来的加重三角架。
给笔记本找个地方。
加个拉扣按个把手,就是笔记本的箱子了,还要加一个内收的折光罩,加上
天线什莫的统统放进去,一合完事,挺好。

楼主:
将图传接收放进雪花屏中。
后盖侧面正好有一小平面,就是原来出线的,只不过不用了没有孔,这样我就索性不再内联线了,
不伤板子,以后屏干点别的什么的,也好撤接收机,就这样。打出线孔,打按键孔,频道显示孔。
接收机外壳收好。
完工。

网友:
考虑过手机的感觉吗

楼主:
不用了,买了摄像头和鹰眼,刚开始找个已不用的手机试试,不用花钱,现在感觉虽没有卡但还有辐射。撤了吧。手机的感觉是:“不用就不用吧,早晚都要淘汰我们,干嘛给我扔那么高,摔坏我了怎么办”。放心武杰手机好好的,有惊无险。因果冻多,只留一段果冻少的保留了下来,就叫钻树丛。

楼主(2015-08-09):
电源线接线乱,预埋个铜片好点。
清清胶铜片预埋完工。

楼主:
潜水看了很多DIY的帖子,发觉还是单片机的应用重要。决定上Arduino单片,呼吸灯,接好LED,挺好玩。想到心跳是呼吸的3-5倍,将亮度上升,最亮,亮度下降,加一瞬间灯灭,这样共有4次灯灭。不就可以是呼吸心跳灯了吗,用4个设值循环不是可以吗,改程序。加入心跳。LED 显示挺好,改的小程序贴上请指正。
void setup ()
{ pinMode(11,OUTPUT);}
void loop()
{for (int a=0; a<=130;a++)
  {analogWrite(11,a);delay(8); }
  {analogWrite(11,0);delay(800); }
  for (int a=130; a<=255;a++)
  {analogWrite(11,a);delay(8); }
  {analogWrite(11,0);delay(800); }
    for (int a=255; a>=130;a--)
  {analogWrite(11,a);delay(8); }
   {analogWrite(11,0);delay(800); }
  for (int a=130; a>=0;a--)
  {analogWrite(11,a);delay(8); }
  delay(800); }

楼主:
遥控加上平后感觉头沉了,统一的电池放在控的下边吧,加上电池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