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电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5-07-05):
这两天帮同学装了一个F450.配置单如下:电机   朗宇2212  980KV  电调:铂金版30A机架:飞越450,飞控APM2.8遥控器:新 版天七,桨ATG  1047正反桨。现在想换电机和电池,电机我想选飓风的U2216 980KV的,但是在网上看的时候发现有两种电机,不知道选哪个,有没有用的过的老模友介绍一下,谢谢啦!在泡泡老师的教程下顺利起飞,在这里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A:
这种轴怎么装桨

网友B:
新手机不要追求过高 越便宜越好 2系电机作为练习机还可以 要挂载还是要3-4系电机 3S力效尚可  4S拉力上去了力效一塌糊涂   建议3S下 配个便宜的2212 就可以了   以后升级的时候 也不会太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机不要追求过高 越便宜越好 2系电机作为练习机还可以 要挂载还是要3-4系电机 3S力效尚可  4S拉力上去了 ...

嗯,也是,这个就是一个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轴怎么装桨

这个应该有桨夹

网友A:
轴这么短,桨夹都没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这么短,桨夹都没位置了

额(⊙o⊙)…这个有的,你自己百度一下吧

网友C:
可以用800kv的配11寸桨,3s电池力效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800kv的配11寸桨,3s电池力效还不错的。

嗯,这个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也是,这个就是一个练习机

新手  入门最基础就好了  炸了 也不会觉得在烧钱

网友D:
这个配置就是好刚好。2216的就得换大奖了,其实换了2216配置无非载重大了点。。新手练习2212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这么短,桨夹都没位置了

购买后有配套桨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就是好刚好。2216的就得换大奖了,其实换了2216配置无非载重大了点。。新手练习2212足矣。

嗯,新手刚开始2212就可以了

网友:
日后要升级的话,一步到位的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效率较高的话,建议U2216 800kv,4S 5200,1147桨,乐天20A

网友:
出飓风2216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