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要么不转要么转起来不停

楼主(2015-07-05):
cc3d,银燕12A电调,电机

在电机输出校准时,2号电机,要把滚动条拉到最右,电调就会响几声,然后电机会高速转动,不断电不停。
其它三个电机正常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再到电脑上去校准最低起转pwm值

楼主:
我按说明书,开控,油门最大,然后电调通电。可是等半天也没有任何声音(说明书写这时会有beep  beep两声长响)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发现个问题,之前装好后就直接用cc3d的地面站设置,
电调电机都能用。

现在不连电脑。接电池,发现电调和电机没反应。
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电调和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调和遥控

谢谢,
这是我装的第一台,
没经验,要怎么查啊

网友:
接线没问题。吧。

网友:
做油门校准~  你说的那个没有自检声~ 很有可能电调有问题~ 换一个电调试一试~ 我也有一个新的电调就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是我装的第一台,
没经验,要怎么查啊

电调单独接接收机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 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一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